华硕GA-945G*****S2开机流程!详细 求高手!

楼主(2012-06-30):
华硕GA-945G*****S2开机流程,重点是IO  IT8718f-s    EXS  的上点流程! 各位 高手、!谢谢了!

网友:
自己挺下 高手们 快来啊

网友:
你确定ga-945g-s2是华硕的?还有把你想说的再表述清楚点

网友:
75\72\71\76……87XX的估计都是吧……

网友:
华硕GA-945G*****S2  IO上电流程 就是个个引脚的上电到发出什么
信号

网友:
先查IO的供电正常否。正常了。再查PWRBTN#引脚是否有电。及跳变。有一个低的跳变表示IO接收到了开关信息,然后IO会发一个信号通知南桥一般和这个PWRBTN#引脚很近,带有OUT一个脚就是了。
南桥处理后会回发一个S3#信号给IO,IO再发出PS-ON信号开机。
顺序差不多这样了。具体引脚标识不一样的。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