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析一电路,找不到+10VALW的来源..

楼主(2012-06-30):
机器是海尔T6的 I3的,H55的桥 独立显卡,板子现在是点不亮,上电到0.5A掉电自动重启,经过排查发现无+3V电压,经追线+3V到了PQ55,PQ55的5678脚有+3VPCU,查4脚无电压, ....
接下来在追MAIND10V到了PQ64的3脚此脚接了个上拉电阻到了+10VALW,这里没电压...
PQ64拆了3脚和上拉电阻PR172两端都没电压,问题应该在这里了 ,用PDF搜索了下+10VALW 搜索出来了几个但是都是到几个输出电压控制的上拉端了 ,,实在是找不到这个是从哪里出来的了,难道和孙悟空一样石头里炸出来的??请师傅们帮帮忙...

网友A:
5VPCU过二极管在与3VPCU的下管驱动形成的自举升压得来的

同意楼主

网友:
还是迅维的学员理论扎实呀,这是升压电路。有的要升到15V的呀。月饼老师讲过的呀

网友:
正解

网友:
自己这么不细心查,明显就是5V待机哪里跟PD17跟PC199组成的升压电路。

网友:
还是得多学看电路图

网友:
讯维学员的理论课上的扎实,能否把资料发一份?

网友:
好好查查电路图就知道了  一楼说的对

网友:
学习一下。又学到了。。

网友:
讯维学习资料,变成册,兜售出来啊,比如讲义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PCU过二极管在与3VPCU的下管驱动形成的自举升压得来的

多谢兄弟指点,从这里飞线到PR172上面后+3V有了,但是还是电流不跳,一开机就到1A无任何动静,但是CPU发热厉害,不会掉电了,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A:
没实物也不好说。
你这个是独显的吧。不装内存看电流跑多少,CPU换了试过没,重点查下显卡的工作条件。都试过了就刷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实物也不好说。
你这个是独显的吧。不装内存看电流跑多少,CPU换了试过没,重点查下显卡的工作条件。都试 ...

不上内存一样 用示波器测BIOS一脚无波形 CPU换了 还是一样 应该是没过CPU 显卡显卡供电正常 其它我也不指点查什么工作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