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抖动

楼主(2012-06-30):
昨天修一台DELL17寸显示器(具体什么型号忘记了),电源板高压包不稳定,开机显示一下就黑屏,再开,也是显一下(正常显示)就黑了,换了一块电源板,打开显示了,不黑,但是图象会抖动,以为是电源板问题,换一块还是如此,于是把驱动板换了,也是如此,郁闷了,量了一下原装电源板,从电源供过来有一个13V的供电,不会就是这个原因吧。请求高手指点,显示器已拿走了,没修,只是想搞懂是什么原因。

网友:
换了驱动板,你确定你的程序刷对了吗?楼主你的抖动我不明白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抖法。,能具体些吗。。

网友:
换的是鼎科2621的通用驱动板,就是整个屏的图象都上下小幅度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