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NEQ C42 掉电

楼主(2012-06-30):
BNEQ C42 掉电  北桥是威盛 VN896 的        跳变是 条俩次然后 跳到1.20左右就掉电重启     CPU  RST         PCIRST  都正常    电压都正常  时钟正常  内存上有电压   求助  有谁修好的  帮忙指教下 谢了

网友:
换南桥看看吧遇到过

网友:
打波波试过了吗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3.0

网友:
bios刷下试试

网友:
楼主呀,要找图纸呀,盲修呀

网友:
重刷bios试试,十有八九能好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哪个转换电压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哪个转换电压出问题了,

是后级电压吗?     我测过了 正常、

网友:
这个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