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换了电容,CMOS不能保存了

楼主(2012-06-30):
今天修了一块主板,超级郁闷。
电脑死机,显卡经常花屏。发现主板一个CPU电容,一个内存滤波电容,三个北桥滤波电容,一个南桥滤波电容,一个显卡滤波电容坏,一共换了7个电容。换好电容之后,主板开机,老是提示按F1,CMOS数据保存不了了,拿来的时候是不用的,不知道如何向客户解释。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经常碰到修好一个问题,又出现一个问题这种情况。

你换电容时是不是搞断线了.
老大 你看看是不是CMOS座氧化了 或者电池没电了

网友:
我今天也修一块主板是 翔升的P43T2  我才超级郁闷的   和你一样 客户拿来的时候 能开机 进系统 屏有点点 黑线闪 换显卡内存无效 ,后发现 内存旁电容爆了1个 因为这块主板以前修了很多都是爆电容的 结果 我就多换掉几个常爆掉的电容 现在点不亮  郁闷

1KB
换上去的电容是问题的吧?...俺新人乱猜的不知对不对

网友:
跑CMOS电路啊,这是基础的东西啊。

网友:
我的主板 不上显卡的时候有时候能跑码 上显卡不跑马 反正就是郁闷 去掉显卡也不跑码  各电压正常。。

网友:
看看跳线调对了么

网友:
你是不是换电容的时候把什么元器件弄丢了。

网友:
不稳定的主板就是怕

网友:
看看是不是搞掉线了

网友:
维修有风险,接手需谨慎呢。需要按F1的还好一点,可以说是BIOS恢复出厂了,管他要说明书没有就得按。不跑马的就只能按不跑马慢慢找了。

网友:
是不是CMOS附近有元件损坏,接触是否良好,换一个CMOS电池试试,总之,做维修的,有时候遇到一些主板,动动就出毛病,有时候真是说不清。

网友:
这板子应该有遗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