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引导

楼主(2012-06-30):
在别的机器上做的系统 装回本机后不引导   该怎么搞          本机不能做系统 做到一半会蓝屏   机器是r60e

网友:
用u盘启动中的启动本机硬盘可以

网友:
分区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硬盘是好的?再刷BIOS.动桥

原来是60的    换了个160的一样   他原本有系统的

网友:
把原来的系统,全盘GHOST过去

网友:
不同大小的盘不能全部ghost吧?还是分区ghost然后在新盘上恢复。

网友:
硬盘启动模式改下!这种问题很常见,在不行就重分区,在Ghost准行

网友:
都淡定、、、、、哪有那么复杂的问题,只不过是没有引导信息而已.
有些机子BIOS里面第一启动调成U盘启动后拔出U盘不能自动跳转至硬盘启动,进入BIOS里面第一启动调成硬盘启动就好了,要么直接回复BIOS原设置就OK了、、、、、

网友:
试过用diskgen重写主引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