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36的驱动板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2-06-30):
客户送来一台neview液晶显示器,里面是4灯口的高压一体版,驱动板是双36的,屏是A190A2-H01的,这个显示器不开机,开机的指示LED不亮,开始怀疑是高压板的事,换了高压板,毛病依旧,后搜索说1117爱出毛病,换过之后毛病依旧,里面的3.3V和1.8V,和3.3V并排的那个稳压管2.5V老是跳变,背面标识12V电压的针脚有15V+大小,5V的和3.3V的一直跳变,客户催得急,希望那维修过的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给驱动板外接个5V电压看能不能开机,还不行的话就刷MCU程序试试了。ACER AL1916中的一种,还有优派的VA1912的驱动板一个和这个板挺像的

网友:
测量好几次,是一个电压一直跳变,引起5V和3.3 V不稳,芯片是REALTEX RTD2120L出的电压操作的控制极电压不正常,释怀了还是需要刷呢?

网友:
请问一下RTD2021L怎么刷啊?用什么工具刷啊?

网友:
有个RTD专刷工具呀,你的刷程序工具是什么样的?    好了刻回来讲一下怎么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