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pc 45cm-s跑25

楼主(2012-06-30):
主板原故障CPU无供电,修好修跑代码25,换自己的U,换内存还是不行,摘串口,刷BIOS,还是一样,加焊北桥。。跑7F
刷BIOS

网友:
来自: 黑龙江
是不是 运输过程中 虚焊了

网友:
跑25就是不过显卡了,当然要加焊北桥了,或是更换显卡。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