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开机两下黑屏

楼主(2012-06-30):
接了台东芝L600的机子,售后拿来的,不开机。拆机后看了下主板,显卡后面有个地方烧了,已被处理干净了。测了下各大电感,无短路,上电,待机0.01,正常,按开关,电流上去了,跳变后亮了,,但马上黑屏。找来图纸,找到烧过的地方,是和VGA接口供电的,把VGA接口小板取掉,亮机了,不黑了,进系统都正常,又接上小板,亮下有黑了,等大约两分钟,又正常了,系统也进了。是显卡的问题还是小板的问题?测小板接口上无短路,有几个电阻对地,但拆下来两边都是对地的,不知道是干什么用得,手上有没那小板的图纸。哪位大师指点下啊

网友:
跑小板的线路,找到损坏的元件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