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卡植球的问题,麻烦看一下!

楼主(2012-06-30):
各位同仁,显卡花屏确定是显存的问题,加焊后还是一样,现在把显存取下来后,要重新植球的话,锡球是多大的?是无铅还是有铅的?麻烦了!

补充内容 (2012-7-5 23:02):
顺便问一下,植珠台的那个钢网,能不能直接加热?

补充内容 (2012-7-5 23:03):
我每次取下钢网,只要加热,上面的锡球就掉下来了。

3.1
几代 显存 一般都是0.5

网友:
网上有 标志
至于有铅好点

网友:
一般都是用有铅的,大小与原焊珠比一下不大就行了。

网友:
植显存颗粒的球,难度还是有的,他须知球不多,但较小,一般是0.4--0.5MM.那是不一定的.要看你的卡.你用钢网去套它.位置和大小都合,那就是那球.关键是温度太重要.当然无铅的植上比有铅的好.

网友:
无铅有铅我都用风枪往上吹,那么小的显存用BGA有点浪费了
支持无铅
同意楼主
无铅熔点稍高一点,没有专业的BGA设备!只能用风枪吹了!

网友:
球是4.5mm 的,你要是没BGA的话就别想无铅的了

风枪也可以的

网友:
只是业余爱好,非专业的!
直接用风枪干,没BGA设备!

网友:
打大家都说的好

网友:
综合大家的意见:锡球是0.45MM的合适,用有铅的方便!

网友:
7300  630 等类的基本都是同一钢网  同用0.45-0.5的珠子   6150用0.6的

网友(点评):
要是8和9系列的呢?多大的珠子?

网友:
0.5有铅!!!!!!!!!

网友:
  显存都是用风枪吹的, 0.5的珠子, 买套内存颗粒钢网条

网友(点评):
需要植珠台不?

网友:
明显0.5的株 植株GPU试了么

老兄,GPU用多大的珠子?

网友:
根据显卡上的锡株买就行了。

此话跟没说一样

网友:
有铅的好吹一点  当然我俱觉的,无铅的做的上去,会更好    显存的一般都用 0.45         0.5也可以用

网友:
我们用0.5的比较多!

网友:
你们 修的 太细了,

网友:
0.45或0.5的都行。。最好用有铅的呗。。

网友:
D2和D3的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