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请大家帮忙看下这个显示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6-30):
图像上部四分之三正常,下部条纹
显示器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要修好的话 就需要用到专门的设备..
同意楼主:
3.0
佑£掱№邉
同意楼主:
是屏坏 换个屏就OK了

网友:
张洪超
同意楼主:

网友:
凡修士
同意楼主:

网友:
neaes
修不好,压屏线也不可以,要换了

网友:
宏鹰科技
可能是压坏了的吧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0
nlming
反对楼主:
这个绝对是屏坏了

网友:
指尖·流年
反对楼主:

网友:
宏鹰科技
已换板,确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amirywqy
反对楼主:
不可能是驱动板

网友:
为保障客户的利益建议用通用板试一下,确定是屏坏了。
同意楼主:
0.0
uhjhny
同意楼主: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了一台这样的,我的是右边花屏。拆开好了,装上去后烤机3个小时后又出现了这个问题。怀疑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认为是,屏的侧面有三组(有的屏不是三组,有的是四组或更多)排线.也就是管横坐标的数据线.脱焊.

网友:
屏坏了 扔了吧

网友:
屏坏了吧 竖线可能是屏线

网友:
屏坏居多

网友:
100%屏坏了,不用再折腾了。

网友A:
屏是什么型号的呢....
宏鹰科技
LTM185AT01.
详情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啊!直接换屏吧!

网友:
有换屏试一下吗

网友:
屏坏了,兄弟

网友:
屏的排线脱焊了,需要压屏机来才行!

网友:
横屏坏的
屏坏可能大点

网友:
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百分八十应是屏坏了,也可以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屏坏了,显示器直接下岗了!

网友:
屏坏了 我遇到过得

网友:
屏坏了 报废吧

网友:
换个驱动板,还是这样就是屏坏了。

网友:
百分九十应是屏坏了,也可以先换个驱动板试一试。

网友:
同意十七楼的说法。

网友:
屏坏了,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是什么型号的呢....
LTM185AT01.

网友:
这种显示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感觉是屏坏了

网友:
恭喜你,屏挂了.

网友:
屏软排脱焊,可以用刀片压住再用刀头烙铁压焊,有屏压接专业用工具最好,成功率不是太大

网友:
屏坏了,我有专门修屏的设备,给我说型号,看看能不能给你修好。要修坏屏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
先查驱动板,再看排线啊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最大,你可以排除法试一下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屏坏了。换平吧

网友:
屏坏了,换屏解决

网友:
肯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坏。

网友:
百分百屏的问题啊

网友:
有个说压屏就好,可我所见到压的也没得多久又坏了,还是往哪个地方丢了吧

网友:
似乎是屏线哦

网友:
貌似屏挂了

网友:
这屏大叫我终于可以休息了!

网友:
屏坏的几率比较大,建议用通用板点下确定一下

网友:
明显屏坏了。显卡坏也不是这样显示的!

网友:
鉴定完毕,屏坏

网友:
屏左或右边有三个或四个屏芯片,是最下面的屏芯片接的屏线出问题了,压一下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