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CRT显示器 开机,有高压声,但黑屏,测数据如下,请指点。

楼主(2012-06-30):
15CRT显示器 开机,有高压声,但黑屏,关机屏幕中间有亮点。(此视放板 无放电器。)

测 G1只有 -35V  ,关机瞬间由-35V直接降至 0 V,测G2 192V  ,(调节高压包加速极至最大,模糊可见屏幕图像,但很模糊。)

请问是高压包的问题吗?我是新手请指教。谢谢。

网友:
换管座试试

网友(点评):
管座的可能性小,怀疑包

网友:
是高压包的问题吗?

是的,高压包问题

网友:
请问灯丝亮吗?最好测一下灯丝电压!

网友(点评):
灯丝不亮

网友:
换个高压包

网友:
灯丝不亮,为什么不考虑查一下灯丝电路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丝看了下是不亮的。

G1 G2基本正常,测量三阴极电压多少?
灯丝不亮,你加大G2后怎么能看到模糊的图像呢?

先查外围电路,比如视放输出,视放小信号处理电路,最后才考虑FBT。

网友:
比如灯丝回路有个限流电阻变值等等

网友(2012-08-03):
有高压声,查一下灯丝电压吧,

网友:
加焊一下高压线圈,要么换个高压线圈

网友:
灯丝不亮,怎么可能出来关机亮点。

灯丝肯定是亮的。

网友:
显像管发光有5个条件,灯丝,高压,阴栅电压,加速极电压,根据你测的电压是加速极电压不够,应该在400V左右。但不知你是否测准,你看一下视放电压的滤波电容是否容量变小了。

网友:
判断高压包是否短路我有一个非常简单并且也很有效的办法,就是摸行管和高压包是否发热严重,高压包一般得十分钟左右才能热上来,

网友(2012-09-08):
高压包与管座都没有问题,问题出在G1电路和ABL电路,G1 开机位-50V左右,是对的,关机要-150V左右,为0的话,关机屏中间会有亮点,所以是G1与ABL电路有问题,你量下高压包有个脚出来的电压是-160V左右不,若只有-80左右的话,一般那250V/4.7UF 电容坏了,若正常的话,查那条线路的电阻和3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