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看 这两种焊膏 到底谁是假货1

楼主(2012-06-30):
右边那个焊膏,我同行做630显卡,取起来会掉很多点。   连续3个主板。  2个人做的。(机器是效时380)(加热后,很多水)

我用右边这个焊膏,做显卡, 也是这样。第一次做无铅 总是不成功。 换成有铅的才可以。

用左边这种白色焊膏,润滑效果比较。  加热后,没有那么多水。

求解,到底焊膏哪种是假的。

同意楼主: 1.7 反对楼主: 5.0
怎么我们用的都是黄的那种 这种还没用过 呵呵
右边像是真的!
我觉得是右边的真,我们用的就是这种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我感觉右边是真的,我现在用的就是右边那种,左边的有点假
我用的比较像右边的效果我觉得右边的是真的

网友:
右边那个,焊膏没那么黄吧.

网友:
光凭照片来判断是右面是假的,外壳颜色&标签都和左面差很多。

网友A:
拿PH 试纸 看一下酸碱度

网友:
本人没有用过呀!所以期待高人的解答。

网友:
有水的就是不正常的

网友:
这东东,和人关系也很大!呵呵,我买新的芯片,都是用铅的做上去!本人用BGA三个月。工具要活用,不要死搬硬套!这个就是二个风枪!!

网友:
楼主说得有道理啊!

网友:
这个很难分辨左边的焊膏你放一年也和右边的颜色一样,我的正中的焊膏颜色和右边的倒是一样。关于掉点还是bga的设置问题没种不同的焊膏温度值都有差别

网友:
就你这两个而论  透明度好一些的是正品   透明度很差且浑浊的白 很明显是假冒的

网友:
焊锡膏还有假货?????好在我没碰到过。

网友:
我汗。。。去芯片掉点竟然说焊膏假的。只要温度达到,锡珠融化了,自然不会掉点。

技术才是硬道理

网友:
貌似就算不用焊膏,温度到了也不会掉点的!

网友:
我感觉右边的是真的

网友:
这个牌子假的很多 一般用个40一瓶的就够了

网友:
是不是有一瓶是变质的啊

网友:
这个不好说,我也感觉右边的是真的,你可以观看外壳制造工艺,颜色和贴标印刷的清晰度很正,左边的贴标印刷不是很好,多部分假货的印刷不如真货清晰,这只是一方面分析,你自己再对比一下吧。

网友:
右边的是真的,至于掉点跟你的BGA设置有关,温度、风速、风嘴大小、距离都有关系

网友:
助焊膏关系真的挺大的。

网友:
取下来芯片是不用焊锡膏的,用助焊剂就行了,买的助焊剂一般的松香度达不到,在网里面加点松香,融进助焊剂里面就行了,安装的时候稍微抹点助焊剂就行了,在不行的话,在加助焊剂焊接一下就OK了,要多学习啊

网友:
个人感觉取芯片掉点跟焊膏是有关系,但是关系没有那么大,本人就有过多次摘芯片忘记上焊膏,结果照样摘下并且没有掉点现象,只是上了焊膏摘芯片更轻松这个是事实,

网友:
我做bga温度都不超过250,焊膏真假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现在的商家太不是东西了。看颜色左边的不正常,真的是很清透的。那么白肯定不正常。

网友:
左边那个像是猪油,右边那个才像是焊膏,只是像,不一定就是真品。

网友B:
你们取桥的时候也要加焊膏么

网友:
坑爹的卖家,我也受过假焊膏的苦!

网友:
一下子看不出来哎,大家说说嘛

网友:
折芯片我从来没有用过焊膏。掉掉是你温度没有到!强摘的结果!

网友:
我们电脑城的师傅用5块一盒的松香也能做好

网友:
当然是润滑的好拉·

网友:
看图片也看不出什么,买这些东西最好去那么大型,正规的地方买

网友:
这种膏没个标准的,人家可以说是批次不一样

网友:
真假很难分,无德商家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们取桥的时候也要加焊膏么

要加。这样不容易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买的跟左边的一样,右边应该是假的!

不是吧。可大家都说右边是正品。  可是我朋友说用这个会掉点

我今天也掉了一个点。还好是空点。   是630显卡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拿PH 试纸 看一下酸碱度

这样测试 目的是啥???  能证明啥???

网友:
可是我同行,他说用左边那款。比较润滑。比较好用。。。   我没试!!!不知道如何!!1

网友:
焊膏还存在假货啊?能用都就行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判断啊。。去讯维买就行了呗。

网友:
除非我买的也是假的,但我感觉用着很好啊,不用钢网植球都没问题,以前的一吹就跑一块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测试 目的是啥???  能证明啥???

有的假膏  不是中性的

网友E:
做BGA就是要用好点的,我用的那种100元的,有铅无铅一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BGA就是要用好点的,我用的那种100元的,有铅无铅一次成功

你用的是哪种焊膏!!

网友:
感觉右边的好些

网友:
跟焊接也有关

网友:
跟焊膏没啥关系吧 还在人得 手法  不能硬往下摘 还点用柔劲   焊膏只是会加速锡球得融化速度

网友:
掉点是温度不到,强行取下来的吧?

网友:
我感觉右边的应该是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加。这样不容易掉点

这个有点理解不了 取桥只是把芯片取出来 到了熔点肯定就松动了  就算你加焊膏进去也只是加一点点四周而已 要吹到BGA里面也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