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数据工具恢复了数据

楼主(2012-06-30):
我用数据恢复工具恢复了软件,图片视频,但是视频是不能播放的怎么回事?

网友:
文件已经损坏了

网友A:
数据是怎么丢失的,不能说视频恢复就不能播放,很多时候都是恢复可以播放的,依据破坏的情况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是怎么丢失的,不能说视频恢复就不能播放,很多时候都是恢复可以播放的,依据破坏的情况不同而已。

格式化了在恢复的

网友:
如果,只是格式化了,肯定能恢复的,是不是方法不对。

网友:
用的软件部给力呢

网友:
破解版都是不行的~!

网友:
这个现象很常见,因为相机的卡一般都是都是FAT32分区,视频文件容易产生碎片,分区格式化后一般的软件都是假设没有碎片恢复的,这样恢复出来的只有部分数据是对的,所以恢复出来的有的视频文件(比如AVI)只能播放前面一部分,而有的文件(比如MP4 MOV)根本不能播放。知道原理后你也就明白了,这不是软件破解版的问题,也不是文件损坏的问题,如果要恢复这种有碎片的的文件,要找碎片级的视频恢复软件,如果没有这样的软件,只能手工找碎片,然后合成,不过这种费用比较高,手工恢复都是按文件个数收费,所以只有很重要的数据才考虑手工恢复。

网友:
楼上是华山吧 ……

网友:
一般很少损坏的,文件容易错位,就是恢复回来的文件结果打不开,可是文件名是正常的,对于你这个情况,你有个重点没有说明清楚,1:是删除后的回去还是分区后的恢复  2:GHOST后变一个分区的恢复  3:删除后是否有过大的文件拷贝操作,包括WINDOWS虚拟内存是否在需要恢复数据的盘符。 4:病毒造成的文件错误,需要删除病毒对文件的代码改写。常见的就是以上几点硬盘的问题,常用的软硬件为软件:1:WINHEX(强烈推荐) 2R-STUDIO 硬件:1: 效率源 2:PC3000,数据恢复主要依赖软件实现,对于有坏道的就必须依赖硬件啦完成修复。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经常碰到,还真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我的也是,求高手指点……

网友(2012-07-31):
我也是 啊 好不容易数据出来了 结果扑了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