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5S 进PE 掉电(自动关机)

楼主(2012-06-30):
一HP 4415S AMD 集成显卡的机器 进系统后自动关机,用U盘进PE也是如此(滚动条之后就关机了)。换过CPU 南桥,北桥。拆掉网卡,声卡,读卡器之类的外设,也是如此。掉电后系统供电 3V 5V还在。
希望高手给个建议吧.

网友:
是不是散热没有搞好啊

散热没有搞好的话,进DOS和BIOS怎么不关机呢

网友:
加焊一下个供电芯片,查一下有那里的电压不正常的没有,

网友:
找到温控换掉,看一下

网友:
温控心片查一下。

网友:
我手上有个过内存后掉电,不上内存不会掉,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修好了希望能分享下经验

网友(2014-07-23):
拆点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