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悲催的AMD CPU 伤不起啊

楼主(2012-06-30):
给客户新装的机器 AMD A6-3650 FM1 2GX2 DDR1333 A75主板
系统GHOST完 显卡驱动没装上,系统有点老 装光盘 。。。装着装着蓝屏 提示 ATI......SYS什么蓝屏 具体忘了什么了,貌似是显卡驱动问题。换系统吧 换了不下5种GHOST 都不行,都蓝屏,有些是能装上,但是重启后 还是蓝。。。疯了 开始考虑硬件问题
换内存 单条试 换主板 A55 A75 换硬盘 换电源 均无效。。。。折腾了一上午了 实在没招了 目光又锁定到了CPU。。不会吧,新拿得原盒U 坏得? 到商家那儿 让他测 在他那里也是蓝屏 换了个 一切问题解决。。。。。。。
哎。。。。对AMD越来越没信心了    !!!!!!!!!!!!!!!!!!!!!!!!!!!!!!!!!!!!!

楼主,同情你下,我们经常装机出现怪毛病郁闷到极点,费事又费力

网友:
先软后硬,楼主的思路是对的。CPU出问题的情况真的是不多。

网友:
cpu用的久了见过这样的故障,新的真没见过。

网友:
今天碰到个 775的U  看视频重启。。

网友:
这两年我装机没用过AMD了

网友:
装机我除了客户点名要。我还没有装过amd。确实不是很给力。

网友:
太阳系的人,都知道AMD不给力了。

网友:
对AMD的机器,我都我先硬后软,如果蓝屏或者不过内存等现象,我都先换CPU,再做其他的事,AMD的CPU真是不知道怎么说,我就是帮客户换新的AMD的CPU,都是保一年,说心里话,这样都有点怕的。

网友:
cpu不都是3年保吗

网友:
AMD的U就是爱坏  上伤不起呢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AMD X4 640 坏了挡C7的U

网友:
AMD的U老爱坏啊,

网友:
哈哈 AMD的伤不起啊

网友:
细心 在细心 按着学的思路修

网友:
我也不敢恭维AMD了,坏了几个U了,跑码D4、D5就是过不了内存(该换的也换了),换了U 就OK了。

网友:
看来AMD的U问题多多,学习了!我碰到过intel 坏U

网友:
来学习一下增长一下知识。

网友:
主板bios里的achi关闭看看,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不会吧  我都是 用amd的cpu便宜啊 害我都不敢用了

网友:
伤不起的AMD ,一般客户不点名要的话,还是英特尔比较放心

网友:
看来,以后还得用intel的U!

网友:
最近一直用的AMD的U不够还没碰到这样的

网友:
一直用AMD,出新机器也一直用AMD,散包原包都用过,一直很稳定,从来没出现过你这样问题!

网友:
新U就坏没碰到过,我一直装机用AMD,装黑网吧什么的多,INTEL的我基本没装啥新机。AMD的U用坏的也少,只是上次去电脑城返修了块主板,回来装上原板上的U就烧了,5200+就这样没了一个。。N天后表弟不知,又拿个5200+上去,U又不亮机了,装低点的单核就不烧。

网友:
这样的问题真的没有见过耶,看来以后的思路要找对才行!

网友:
来学习了,在这论坛想看点东西真累,积分还是负的想看也看不了。

网友:
CPU基本不糊出问题

网友:
现在的东西 都没得 性价比

网友(2012-09-12):
amd的u没有这么次吧

网友:
其实我接触过的U能点亮开机的几乎都是好的...从来没遇到楼主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开核之类不稳定会蓝屏死机和重启的,但那毕竟都是剑走偏锋旁门左道.正常使用CPU很少坏.真的很少...

网友:
呵呵。怪事经常有的。别放心上。

网友:
我还算幸运没遇到过,不过现在没用AMD的了。{:soso__11824716995429377336_2:}

网友:
amd还是不错的,那是意外,只不过amd意外多一点

网友:
不然AMD的价格怎么会那么低

网友:
扯淡。。。。不要一竿子打一片 AMD 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差劲 高端性能可能差点  作为电脑的核心技术 AMD O如果像你们说的那么差劲 早倒闭了  低端的AMDu现在性价比 是Inter 不能比的  我现在组装机 除非客户要求i7 i5 我都是推荐AMD 不管是散装或者是盒装 3年没返修过一个u   那些用劣质电源 垃圾板 你们为了价格竞争 u坏了 也是你们搞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遇到怪故障,真的超级郁闷。

网友:
我就碰上两次了,什么都检查了,都正常。就是没怀疑cpu、不好,结果浪费了好多精力!!!!!!!!

网友:
学习了   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AMD的U容易坏,学习了,

网友:
买盒装的总不会出问题吧

网友:
要求了速度就不能再要求稳定了。

网友:
以前是不太好,现在的要好点吧

网友:
AMD真的那么差劲吗

网友:
楼主水平问题...
这是新的APU啊..
用慢装吧,这样容易排查问题.

网友:
换Intel,祝你幸福

网友:
我有一台联想也是最后换U才好的

网友:
CPU也出问题,你中奖了

网友:
AMD的机子坏了,确实折腾人啊,说U坏了,客户都不信的,一般认为这这东西很少出问题的。

网友A:
不应该吧 ,估计设置不对吧

网友:
775CPU和AMD的CPU 哪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