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用久了过后 USB接口就不行了 怎么回事

楼主(2012-06-30):
求各位大虾说说

网友:
不知道LZ说的前置 还是 都用不了, 后置用不了的话 查主板USB口是否有电压 没电压看看南桥喽。

网友:
我擦   老大看见你就完了   灌水灌的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网友:
主板USB电路供电不足,南桥有问题,设备有为题

网友:
要么中毒了!!要么有可能是接口潮湿了。。。。。

网友:
你发错地方了

网友:
前置接口供电不足!主要还是板子老了的问题!

网友:
对  USB电压 南桥检查下

网友:
是的啊 看看5VSB正常吗?

网友:
3种情况 系统问题 USB供电不足 或南桥挂了

网友:
这情况 一般都是南桥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