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8PV 集显不显 RGB没电压 求助门电路高手

楼主(2012-06-30):
昂达N68PV 集显不显 独显可显...RGB没电压  14有5V 13没..          拆了.7408 13也有5V RGB 还是没有..

门电路拆下量......6脚.接VGA 14 场同步..5V   3脚接.13 行同步 5V     1  脚.2脚 0.5V     4 脚. 5脚. 3.3V  问下怎么飞线.
上次哪种.用5 脚 小管子还会飞下..这种没飞过..

网友:
这种问题桥坏的可能很大

网友:
RGB没有直接干桥了

网友:
桥虚了 没有控制了

网友:
你要先看看 13 14  行场  有没有电压出来  灯亮不
灯亮了没有图像在搞RGB

网友:
2脚要有3.3v 没有应该桥问题。

网友:
是的,我也同意楼上所说的是桥虚焊了吧!

网友:
这个芯片很少坏。北桥虚汗的故障

网友:
这个是桥的问题

网友:
桥加焊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