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2和14001两个显卡独立板可不可以代换?

楼主(2012-06-30):
前几天接了一个联想14001的机器,接的是二手机,说最初本本的电源坏了他卖给客户一个电源好了,没过两天机器又不开了,带进来我看了一下,插电流表电流0。04----0。45-----0。78停下不跑了,当时想这个机器应该也是老毛病显卡出问题了,拆机测试了供电OK !没多想就加焊了一下显卡可还是涛声己旧,想是不是加焊没有加焊好,于是找了一个以前拆机下来的G86-630-A2的卡片执球,这回想这下可算是OK了,可是换了还是不OK ,坐下来静下心来先查供电  1。8  1。5  1。05  3。3   VCORE0。98   然后查CPU到北桥的总线正常,郁闷了这个机器修很多了一般都是显卡有问题了卡门啊,暂时也没有查到什么线所不知是显卡板坏引起的还是主板上面引起的,要不和客户讲一下情况沟通一下多等两天,客户同意了。    隔了一天还真了来个14002  C466A的本本,显卡板和14001   C462A的卡板是一模一样的,但是14001的是945 芯片组,14002的是965的芯片组,仔细对了一下两个显卡板一样的电子元器件也是一样的都是128M 独显的。心急就拿14002的好显卡板装到14001的主板上,心想这次肯定好了,郁闷上上去和原来一样心想这次肯定是主板上出问题了,把14001上面修过的显卡板装到14002机器上,妈呀坏了,装上去跑也不会跑码了加电0。45     0。96不会跳了,拆下显卡板上电电流很快上去,都能跑到显卡了。                                                              心里冰凉啊!14002本本是要换屏轴的现在不显了,明天客户还要过来拿,心急火烧的这下可咋整,想一想是不是显卡板拆的时候把显卡拆脱焊了,找了一个G86-603-A2的敢快做上去,没好。查信号,查显卡到北桥信号,阻抗正常,测总线正常,显卡供电正常这下可咋整啊,找不到问题了,是显卡板坏了还是主板坏了,试了一下聋子整成哑吧了,急了想一下,找了一个料板拆了一个965的桥片,做个去插上显卡板,裸板测试OK ,心里很想再把14001的显卡板再装上去试一下,可同室们都说你别试了,客户屏轴回来了,很快要过来取本本了,后来就没有试。请哪个大侠要是代换过请您告诉我到底是不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没有换过,等高手。

网友:
都一样,为什么不能用?

网友:
两个显卡板是一样的,我对比过,但两个机型的主板北桥芯片组是不一样的,就试了一下,北桥就挂了

网友:
不能代换,上次遇到过,也代换了一下,不能用,点不亮的,。

网友A:
要刷BIOS的呢,就像华硕机器换一模一样的显卡也要刷BIOS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刷BIOS的呢,就像华硕机器换一模一样的显卡也要刷BIOS才行

我主要是想不通,哪个965的北桥怎么会烧了呢,就试了一下,我确定装的时候很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主要是想不通,哪个965的北桥怎么会烧了呢,就试了一下,我确定装的时候很小心

BIOS不一样那么配电顺序不一样吧

网友C:
我看了下,有个是945  有个是965  不一样北桥,  这个三声报敬 北桥坏了?加焊过不官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下,有个是945  有个是965  不一样北桥,  这个三声报敬 北桥坏了?加焊过不官用

原来换屏轴的哪个本本最后我是换北桥PM965好的

网友:
换了北桥,现像还是一样

网友:
不进测PCI-E时钟没有出,不知道 是不是原因

网友(2012-08-07):
现在有一台14002  白屏。。重植了还是白屏。

网友:
可以替换的。测试机器的经常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