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500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06-30):
接修一台BENQ DH5000,客户说插上适配器没有反应,用电池也没有反应。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04,看这样子以为待机电路工作正常,但按下开机键电流没有跳变。而且充电指示灯也不亮,看来待机有问题。拆开机器发现主板是英业达的FC481的找了半天没找到,但找到了FC483也是说BENQ 5000仔细看看还真的几乎一样,但图纸中没有小板的电路,那不管他了直接测+VBAT为19V,那就说明小板没有问题,正好也没有该板电路图。+V3A +V5A均为0,这个一般有点奇怪,既然+V3A +V5A均为0,待机电流应该几乎为0呀,怎么又有0.04呢?测量+V3A +V5A对地电阻为700、1400没有短路,继续向下测量MAX1999的工作条件吧,3脚ON3为1.9V  4脚ON5为4.93V  6脚SHDN为18.9V 17脚VCC为4.9V  18脚LDO5为5.0V,25脚LDO3为3.3V, 20脚V+为19V,Q14上官G极为0,Q10下官G极为5V,Q9 2脚5V,4脚0V,从这些上看芯片处于保护状态。其他条件都具备,那就只有反馈、负载、升压了,该电路有两个开路测量点PAD3 PAD2。断开后,+V3A +V5A还是为0,但特别是PAD2也就是+V3A断开后待机电流变为0.00,就是这个现象让我走了一点弯路,认为可能是+V3A有短路……,后来仔细看即使有短路,但断开PAD2,那+3VA就应该有了,还是没有,那就不是负载问题,应该是电源本身,条件都具备,其他元件外观正常,那就换个芯片吧。定了MAX1999EEi回来后换上,待机0.04但测量。+V3A +V5A均有了。按下开机按钮电流一路跳变,插上屏,终于显示BENQ了。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你这个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秒杀的

网友:
一般芯片条件都具备了  不用考虑                        芯片本身问题比较大直接换

网友:
楼主的检查思路很不错,和我一样,但2楼的朋友的维修方法有点欠妥,如果后级有短路或者滤波电容不良都会导致芯片条件正常就是不出电压的问题

网友:
看后受益匪浅,学习了,顶各位老师。自己还得不断学习,不断努力学习啊!

网友:
真是高手中的高手呀!

网友:
思路清楚啊,学习了。

网友:
思路很不错啊但是,ON3的 开启信号 怎么才1.9 呢

网友:
好帖子啊
佩服楼主的技术
咋也得努力啊

网友:
楼主是断开节点有电压还是直接换了有电压的?

网友(点评):
他不是说了断开也 没电压么

网友:
修好就是好样的

网友:
楼主 还真仔细啊

网友:
思路还是蛮清晰的,不错

网友:
MAX1999 本身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国产机器就是国产机,加上图纸还是蛮好修的

网友:
看芯片处于保护状态?我把表笔点在输出电压,查电试试

网友:
楼主查的不错,但这类机器好像好修些。但华硕的机器不好修呀。遇到一个X82S的,条件都够,5V电压低。只有4。32。修过来了都修不好

网友:
我怎么看不懂 丫 看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