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索尼的CR31机 维修前症状开机报警显卡但有时会亮

楼主(2012-06-30):
真泥马受不了。。求助啊  一台索尼的CR31此机 维修前症状开机报警显卡但有时会亮,决定干显卡,干了之后显卡亮机了 。第二天一开机汗。又老毛病显卡。于是想换个新的吧  就顶显卡了 第二天到货干上去
好了  进系统OK装机。可以蛋疼 的事来了 装机后开机拷机,,,半个小时后悲剧了,黑屏死机。蛋疼了一小下,于是反复尝试开机黑屏死机开机黑屏死机,N次后 怀疑显卡是不是有问题后 自己亲自去哪个原装的。回来又赶上去了 没装机了  开机跑系统 跑3D 没问题  心想 应该没问题了。装机。想给客户打电话吧  算了明天再说 睡觉。。。。。。。。。。。。。。。第二天一开机拷机  悲剧再次产生 25分钟计时 黑屏死机尼玛尼玛真尼玛的   伤心透顶了 温度保持在63度左右  到底什么情况啊  求救求救啊 不然我要被草泥马勒

网友A:
唉 碰到这种问题有时候会被搞疯,看看是不是别的问题吧显卡换了  显存?内存?

网友:
黑屏?有暗影么?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了,需要大量的时间慢慢去检查了,遇到这种问题确实很蛋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 碰到这种问题有时候会被搞疯,看看是不是别的问题吧显卡换了  显存?内存?

诶是啊  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了,需要大量的时间慢慢去检查了,遇到这种问题确实很蛋痛

呵呵谢谢 体谅啊

网友:
隐性的问题更难搞啊,

网友C:
掉电后还有待机吗?还可以继续触发吗?
如果可以再次触发,1、可能是温控电路问题。2、某路供电不足,试试换了3v5v待机的滤波电容。3、内存不稳,试试单条内存看看。4、南、北桥虚焊。5、等等,原因可不少。

PS:不要再搞显卡了,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SONY好垃圾

网友D: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索尼机器,我们把索尼叫骚尼,

网友:
MAX8770
换一个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后还有待机吗?还可以继续触发吗?
如果可以再次触发,1、可能是温控电路问题。2、某路供电不足,试试 ...

不是掉电时 黑屏 机器还在开机状态。只是死机 相当于没上U的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蛋疼。。。。。。。。

诶谁不说啊  郁闷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索尼机器,我们把索尼叫骚尼,

呵呵  真希望解决了这问题 好头疼  有空再继续搞

网友:
嗯  现在才感觉  以前没遇到过

网友:
黑屏的时候量各路电压,看有没缺少了哪路。黑屏的时候电流如何,没黑屏之前的电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