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M2的CPU座怎么加焊成功率高

楼主(2012-06-30):
各位师傅好,有块主板,CPU有空焊的现象,是AM2的,在论坛里找了好多贴子,都反映加焊AM2的座子成功率低,我就是问一下,如果加焊的话,AM2座子上面的那个白色的塑料盖子用不用取下来,因为那个是塑料的,怕加热坏。因为要用到上加热了,无铅的板子上加热温度也得240度了啊。下加热肯定也得260度了。如果取下那个白色的塑料盖子,CPU座不会坏了吧,还有用不用在座上放个一角钱的硬币呢,因为加焊座子的话,座子是不能用摄子轻推的,还有用不用在座底加助焊剂呢,那位师傅有加焊成功AM2座的经验希望能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那个可以扣下来,灌上松香水

网友:
可以呵以看懂也,看懂也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说的啥,来混分来了吧

网友:
建议直接换CPU座  加焊的效果不怎么样  关于CPU座上的白色塑料件  不需要去掉的   要知道这些塑料件都可以耐高温的  工厂里生产的时候都是不去掉的(换位想想,工厂里不可能去掉白色的部分,做好了再装上,那要浪费多少人工啊,而且增加故障隐患的)

网友:
AM2的座子很少虚焊,一般都是焊桥  要是座子虚了建议还是把塑料去掉

网友:
AM2 的座子还是很多虚焊的,我加焊的时候是去掉盖子,用小岛半田焊膏好用,最后一段上下270度50秒,焊完后焊膏也蒸发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