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张NVIDIA GF G210 512M DDR2不可以调分辨率,显 ...
我有张NVIDIA GF G210 512M DDR2不可以调分辨率,显示是800X600。

楼主(2012-06-30):
我有张NVIDIA GF G210 512M DDR2没装驱动前可以调分辨率,装了驱动就不能调分辨率了,显示分辨率是800X600。要驱动精灵试过也不行,各位师傅给点解决方案,谢谢
驱动

网友:
补充点,自带驱动没有,是个同行做配件的给我的

网友:
刷BIOS,不行就加焊GPU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