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亮一下就灭灯不灭

楼主(2012-06-30):
今天遇到个明基显示器刚开始是C5707坏了换上好了     用一会就发现灭了  在按开关就出来个明基标志然后出来一个感叹号下面一些英文字母就又黑了  电源灯还是亮的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有见过的么
多了那个明基显示器驱动板是和平上那块板一体的

网友:
要么是灯管要么是高压板

网友:
一般5707不容易坏,之所以坏掉,是因为升压变压器虚焊,或者旁边电容虚焊,切记,修这种液晶,每次换5707,一定要加焊变压器与电容,不管它虚焊不虚焊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很好确定的 要不高压 要不灯管。

网友:
要不高压要不灯管。

网友:
这个显示器多数是5706和9024还有高压包坏的比较多,,,但你说的出来感叹号还有英文字母就黑了。。好像是信号没有了,,感觉问题应在驱动板,这种驱动板和屏好像是一体的,,安全起见你还是把这个通病先解决了再看看

网友:
先排除高压和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