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MS-7101 VER:1主板的D23短路

楼主(2012-06-30):
MS-7101 VER:1主板的D23开关
二极管
短路是哪里坏了?拆下D23量了下,是好的.就不知是其它哪坏了
主板

网友:
麻烦懂的人帮帮我.....

网友:
只知道它不短路了,其它什么都不知道了,因为你说得在祥细了,我想不会有人为了回答你这个问题去下电路图吧!就算我有也不会说

网友:
你要不上个图大家也好知道是什么板子呀,在什么位置,你让大神们去给你查图纸呀。那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