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示波器两通道输入端标注的300VRM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7-01):
各位使用数字示波器的高手好!
    数字示波器两通道输入端标注的300VRMS是不是可以测量220V交流市电?也就是探头接220V交流电的相线,探头地线夹接零线,这样测量不会烧坏示波器?
    修现在的家电,如:CRT电视机、液晶电视机、电脑电源等等的开关电源时,因为修开关电源的高压端时往往在测量时要遇到热地,如果示波器的探头地、示波器的机壳地、示波器的电源插头地它们都是相连的话。探头夹子地夹在热地上会不会交流短路?因为我曾经看了一篇文章,是一位技校的老师写的,他在修电磁灶的时候就遇到探头和电磁灶主板上的芯片烧了。最后这位老师找到原因后写的这篇文章,可惜我没有把这篇文章保留下来。

网友:
300VRMS就是电压300V有效值。意思是不可以超过这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