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F360功能疑惑

楼主(2012-07-01):
用了近半个月了。。一直拆些南北桥。偶尔加固一下芯片。。。发现在机器左边的一个长的滚筒风扇从来就没转动过(发热转的左边缝隙里的风扇)让我非常困惑。。难道是买来时他就坏了。。请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
好像是对发热砖散热用的,应该有专用开关控制吧,你看看说明书吧,不行找客服

网友:
机器是今年六月15日买的。。。还带吸笔功能的。。呵呵。。一定要等曲线都走完吗。。我都是没走完停止的。。因为是拆焊和加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时候买的机器?现在我们的360风扇都改为自动的了,曲线运行完之火就会自动开启的。。。你可以加我Q ...

哎。。。昨天又加固了块810板。。好了。。。但是依然没有看到左边的风轮转动。有点想把它拆开来检查一下了。。。在什么条件下才能转啊。。要是坏的那就麻烦了。

网友:
7月15日。凌晨1点。。我终于忍不住把左边的壳子打开了。。看到固定电机的一个螺丝掉下来了导致滚轮脱位把它扶正固定螺丝开机加热主板到200度停止。。风轮转起来啦。。好开心。显然这是货运途中震动下来的。故障排除装壳手工睡觉去。。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