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分区表的修复

楼主(2012-07-01):
维修硬盘多年,觉的硬盘分区表对于系统十分重要,它规定着系统有几个分区;每个分区的起始及终止扇区,大小以及是否为活动分区等重要信息。所以呀一旦分区表被破坏,系统因为无法识别分区,会把硬盘作为一个未分区的裸盘处理,因此造成一些软件无法工作。万一你真的碰到分区表被破坏,那就头痛了,不过也不用着急,因为现在有一款非常不错的分区表修复维护工具可以帮我们找回昔日正常的硬盘,这小软件就是DiskMan。
DiskMan是一款小巧的硬盘分区表维护工具,大小只有108KB,可是功能却非常强大。它可以手工修改硬盘分区表中包括逻辑分区在内的所有数据,能重建被破坏的分区表,可以按使用者的意愿分区,从而使一个硬盘中多个操作系统共存。它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全中文图形界面,无须任何汉字系统支持,以非常直观的图表揭示了分区表的详细结构。
1.运行DiskMan后出现的程序界面。左边柱形图表示硬盘,有几截就表明有几个分区,其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分区类型,带网格属扩展(逻辑)分区,不带网格属主分区(或自由空间)。右边的图表是硬盘及各分区的参数信息,可用十进制和十六进制显示。分区和分区参数的对应关系用箭头联系起来,一目了然。
2.启动该软件后,它会自动检查硬盘分区参数,发现不合理参数时逐一给出提示。你可以手工修改错误的参数,方法是:用光标上、下方向键选择(或鼠标点击)要修改的分区,按F11键进入修改状态。在弹出的“修改分区参数”窗口中,将光标移动到要修改的参数项,键入设定的值后,选“确定”退出即可。对修改过的分区,其序号旁边被标记上蓝色的字母m。如果分区的大小或位置被改动过,该分区将被视为新建立的分区,其序号旁的标志变为红色的字母n,存盘后,该分区的原引导记录将不再起作用或被覆盖。
提示:不要随便更改分区大小,特别是修改分区起始柱面、起始扇区、起始磁头参数,这会造成逻辑盘数据的丢失,因为DiskMan不能无损调整分区。
3.DiskMan中最重要的一项功能就是重建分区表了。如果你的硬盘分区表被分区调整软件(或病毒)严重破坏,引起硬盘和系统瘫痪,DiskMan可通过未被破坏的分区引导记录信息重新建立分区表。在菜单的工具栏中选择“重建分区”,DiskMan即开始搜索并重建分区。DiskMan将首先搜索0柱面0磁头从2扇区开始的隐含扇区,寻找被病毒挪动过的分区表。接下来搜索每个磁头的第一个扇区。搜索过程可以采用“自动”或“交互”两种方式进行。自动方式保留发现的每一个分区,适用于大多数情况。交互方式对发现的每一个分区都给出提示,由用户选择是否保留。当自动方式重建的分区表不正确时,可以采用交互方式重新搜索,如果重新找回分区,上面的数据都能保留。
4.利用DiskMan手工修改分区参数,需要熟悉分区各参数的意义;而用其“重建分区”功能,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正确恢复。所以保护分区表最保险的方法还是备份分区表信息。启动DiskMan后按F9,输入文件名,插入软盘后选择确定即可。如要还原,只需按F10键,按提示操作,即可将硬盘分区信息完全恢复。
提示:将DiskMan作为必备工具软件,放到系统紧急启动盘上,并利用它将分区表信息也备份到启动盘上,有备无……
此外,DiskMan还能建立分区、激活分区、删除分区、隐藏分区、查看任意扇区数据。它的所有功能都可以通过快捷键和鼠标点击菜单的方式来完成,操作非常方便;并且,所有操作在未存盘前,都是在内存中进行,不必担心误操作造成严重后果。
虽然这软件很小很普通,但我们多年来一直都在用,很实用。

网友:
软件是死的 。人是活的 。
个人觉得还是自己掌握点分区知识好 。
手动分析的好处是自己可以具体了解故障,可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