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当中的常见故障

楼主(2012-07-01):
主板维修当中的常见故障
主板一旦出现故障,其表现往往都非常直观,反复的死机与重启、连续报警无法进入系统、电脑无法点亮等,如果按下主机电源按钮之后电脑无任何反映,我们首先要利用替换法,排除电源、内存等故障,最后再更换主板排查,以减少操作、减短故障排除步骤与时间。内存报警的故障较为常见,开机后机箱内“嘀嘀”地叫个不停。如果偶尔出现这种情况,只要打开机箱,把内存条取下来重新插一下就好了(注意在拔插内存条时一定要拔掉主机电源线,防止意外烧毁内存)。如果经常出现这种情况,那就要进行仔细的检查了。一般来说,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有:内存条的金手指工艺差,金手指的表面镀金不良。在长时间的使用过程中,金手指表面的氧化层逐渐增厚,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会致使内存接触不良,开机时内存报警。另外内存插槽质量低劣,簧片与内存条的金手指接触不紧密,在使用过程中有振动或灰尘落入也会引起故障。处理方法也比较简单,我们可以先用橡皮仔细地把内存条的金手指擦干净,然后再用毛刷清理掉插槽的积尘就行了。显卡报警一般是显卡松动,这时大多数主板会有一长两短的鸣叫。这时打开机箱,把显卡重新插好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情况是显卡与主板不兼容,有时能够正常点亮显示器,但有时听到“嘀”的一声自检通过的声音,但显示器就是没有图像显示,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为绿色。如果把该显卡插在其他主板上,始终使用正常。对于这类故障,只能更新主板BIOS或更换显卡。如果主板具有侦测功能,检查在其是否进入保护状态。有的主板具有自动侦测保护功能,当电源电压有异常或者CPU超频调整电压过高等情况出现时,会自动锁定停止工作。表现就是主板不启动,这时可把CMOS放电后再加电启动。有的主板需要在打开主板电源时按住RESET键即可解除锁定。还有一种故障现象是CMOS使用的CR2032电池有问题,电池加上后,按下电源开关时,硬盘和电源灯亮,CPU风扇转,但是主机不启动。当把电池取下后,就能够正常启动。 如果CPU插座有缺针或松动的情况,也会造成不启动。这类故障不容易发现,除了点不亮之外,还有一种表现是能够点亮,但会出现不定期死机的情况。这时需要仔细观察CPU插座是否有变形的插针。电源供电插座有虚接,松动。这种情况很少见,往往是清理主板时取下主板供电插座时用力过猛所致。如果供电插座完全松动,则主板由于供电出现问题,不会被点亮。如果出现了虚焊,会不定期的出现重启现象。检查时可以在开机状态下用手晃动各个接口部分的电源线,看是否有故障现象出现。其实维修每个人的思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要多动脑多实践才行。

网友:
板卡极中的好资料,呵呵……

网友:
标点符号流表示。乱
该换行的换一下啊。
内容不赖

网友:
这是基础知识

网友:
收藏了!  总结的不错

网友:
恩恩  讲的太好了

这种帖还有人说好,真是无语了,不就复制粘贴吗

网友:
总结的很全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