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看主板故障

楼主(2012-07-01):
对菜鸟们来说,一点小事就搞不定就去修电脑,给人家冤枉钱。我今 天就教大家看些主板问题。如果开机自检时总出现"CMO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s"的提示,此时必须按F1 ,Load BIOS default才能正常开机。这种情况很可能就是主板上给CMOS供电的纽扣电池没电了,请换一颗电池。如果无效的话,则可能是主板出了故障,只能送修。 有些朋友的电脑时钟总是不太准确,一天快慢的误差会达到10分钟以上,而且CMOS电池电量会很快耗尽,可能的原因是主板CMOS电池插座、CMOS供电电路滤波电容、CMOS芯片有短路或漏电现象,这类故障只能送专业部门维修。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系统频繁死机、重启和蓝屏的故障,这类故障如果排除了软件问题,则很有可能是由于硬件散热不良所造成的。对于这类故障,我们应该首先检查板的南北桥芯片是不是温度过高,如果温度过高,则要引起足够重视,这时可尝试改善机箱散热或更换新的南北桥散热片。其次,检查CPU插座的风扇固定卡子是否断裂。如果风扇卡子断裂,则可能造成CPU散热不良而引起死机。一些不起眼的电容或主板供电系统出现了损坏或接触不良时,也会引起这类故障。另外,电源开关或RESET键损坏也会引起故障。现在市面上的机箱外观越做越漂亮,也越来越人性化,方便我们来自己装机,但是就是机箱上的开关和指示灯,耳机插座,USB插座的质量太差啦。如果出现开机后,过几秒钟就自动关机,这时最好拆开机箱面板,检查一下电源开关是不是按下后弹不起来。如果RESET键按下后弹不起来时,这时加电后因为主机始终处于复位状态,所以按下电源开关后,主机会没有任何反应,和加不上电一样,电源灯和硬盘灯不亮,CPU风扇不转。由于主板的面积较大容易积尘,因此有可能在使用一段时间后要对主板进行清理,拔下所有插卡、内存及电源插头,拆除固定主板的螺丝,取下主板,用毛刷轻轻除去各部分的积尘。在清理过程中一定注意不要用力过大或动作过猛,以免碰掉主板表面的贴片元件或造成元件的松动以致出现硬件故障。操作时记住呀,一定小心,还是小心,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