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起动分析和修复

楼主(2012-07-01):
(一) 黑屏的故障   原因:连接硬盘一端的数据线插反(主板一端不可能插反)   处理:将其重插(数据线的红线与电源线的红线相邻)
  (二) 显示"Primary master hard disk fail"的故障   原因:(1)硬盘数据线、电源线两者至少有一个没插好   (2)硬盘跳线设成从盘,而CMOS硬盘参数没做相应修改(仍然是主盘)   处理:(1)将其插牢   (2)重设CMOS
  (三) 无提示信息的故障   原因:(1)CMOS硬盘参数的某些数值设置错误   (2)主引导记录错误或丢失   (3)主DOS引导记录第一个重要数据(每扇字节数)错误   (4)文件分配表错误   处理:(1)重设CMOS   (2)用FDISK/MBR命令恢复   (3)用DISKEDIT修复成512   具体步骤:用软盘启动电脑,以diskedit /w /m模式运行;按Alt+P,   将"面0"改为"面1",确认;按F7以引导记录方式查看,将"每   扇字节数"一项的数值改成"512"。   (4)用DISKEDIT调用第二个分配表,再用NDD修复(下载网址见文尾)   具体步骤:用软盘启动电脑,运行diskedit;在"工具"下拉菜单   中选择"使用第二个FAT表",退出diskedit;然后运行ndd,选择   "诊断磁盘"项,一步一步按提示操作,直到完成。
  (四) 显示"DISK BOOT FAILURE,INSER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的故障原因:(1)硬盘,光驱连在同一条数据线上,且跳线都设成主盘(或都设成从盘)   (2)CMOS硬盘参数设成NONE   (3)主引导扇区结束标志55AAH错误   处理:(1)将光驱跳线设成从盘(或硬盘跳线设成主盘)   (2)重设CMOS   (3)用NDD的"诊断磁盘"修复
(五) 显示"Error Loading Operating System"的故障   原因:硬盘分区表中的活动分区标志80H被改成00H以外的其它数值(如被   改成FFH)   处理:用DISKEDIT修复为80H   具体步骤:用软盘启动电脑,以diskedit /m /w模式运行;按Alt+P,   不做任何修改,直接回车;按F2以16进制方式查看,把000001B0   地址行的倒数第二个16进制数值改为80。
  (六) 显示"Not Found any [ative partition] in   HDD"的故障   原因:硬盘分配表中的活动分区标志80H被改成非活动分区标志00H   处理:用DISKEDIT修复为80H   具体步骤:同(五)
  (七) 显示"Type the name of the command,Inter preter   ……"   原因:(1)硬盘分区表中的主DOS分区标志06H错误   (2)command.com丢失、损坏或与其它两个启动文件版本不同   处理:(1)用DISKEDIT修复为06H   具体步骤:用软盘启动电脑,以diskedit /m /w模式运行;按Alt+P,   不做任何修改,直接回车;按F2用16进制方式查看,把000001C0   地址行的第三个16进制数值改为06。   (2)用软盘中完好的command.com文件拷贝覆盖(注意版本要相同)
  (八) DOS下输入d:回车(e:回车,f:回车)后显示"Invalid drive   specification"   (注:该现象并不影响硬盘启动,只作参考)   原因:(1)CMOS硬盘参数LBA被设成LARGE   (2)硬盘分区表中的非活动分区标志00H错误   (3)扩展DOS分区引导扇的部分数据错误   处理:(1)重设CMOS   (2)用DISKEDIT修复为00H   具体步骤:用软盘启动电脑,以diskedit /m /w模式运行,按Alt+P,   不做任何修改,直接回车;按F2用16进制方式查看,将000001C0地   址行的倒数第二个16进制数值改为00。   (3)用DISKEDIT修复   具体步骤:情况较复杂,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九) 显示"Invalid partition table"   原因:硬盘分区表部分数据错误   处理:用DISKEDIT修复   具体步骤:情况较复杂,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十) 显示"Disk I/O error ……"   原因:主DOS引导记录中物理硬盘标志号错误   处理:用DISKEDIT改成80H(第一个物理硬盘标志号)   具体步骤:用软盘启动电脑,以diskedit /m /w模式运行,按Alt+P,   将默认值改为:柱0面1扇1,确认;按F2用16进制方式查看,将00000020   地址行的第五个16进制数值改为80
  (十一) 显示"Missing operating system"   原因:(1)硬盘分区表中的起始定位的三个数据错误   (2)主DOS引导扇区结束标志55AAH 错误   处理:(1)用DISKEDIT修复为1面0簇1扇   具体步骤:用软盘启动电脑,以diskedit /m /w模式运行,按Alt+P,   不做任何修改,直接回车;按F2用16进制方式查看,将000001C0地   址行的倒数第二个16进制数值改为00   (2)用DISKEDIT修复为55AAH   具体步骤:用软盘启动电脑,以diskedit /m /w模式运行,按Alt+P,   将默认值改为:柱0面1扇1,确认;将最后两个16进制数值改为55AA
  (十二) 显示"Invalid system disk"   原因:io.sys文件不存在   处理:用软盘里完好的io.sys拷贝覆盖,或用sys c:命令传输(注意版本要相同)
  (十三) 显示"Non-System disk or disk error"   原因:同(十二)   处理:同(十二)
  (十四) 显示"Failure…"   原因:io.sys被改动   处理:同(十二)

网友:
这是啥意思?最起码也要编辑格式一下顺序吧。

网友:
问题好像太专业了,楼主描述更详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
我以为是硬盘不转的情况下如何修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