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低级格式化的几种方法

楼主(2012-07-01):
1、用Debug汇编语言进行低级格式化   低级格式化硬盘能完成销毁硬盘内的数据,所以在操作前一定要谨慎。硬盘低格有许多方法,例如直接在CMOS中对硬盘进行低格,或者使用汇编语言进行硬盘低格,而最常见的莫过于使用一些工具软件来对硬盘进行低格,常见低格工具有lformat、DM及硬盘厂商们推出的各种硬盘工具等。   汇编是比较低级的一种编程语言,它能非常方便地直接操作硬件,而且运行效率很高,如果软件系统中需要直接操作硬件时,经常使用的就是汇编语言。使用汇编也可以对硬盘进行低级格式化,它比DM等工具软件显得更为灵活,具体应用时就是使用debug程序,而具体操作就是在debug环境下,调用存放在BIOS中的低级格式化程序(CMOS中直接低格硬盘调用的也是此段低格程序)。实现方法通常有如下三种:   (1)、直接调用BIOS ROM中的低格程序   在很多计算机的BIOS ROM中存放着低格程序,存放地址从C8005H地址开始,具体操作如下: A:\>Debug -G C800 :0005(//这时屏幕显示信息(不同版本的BIOS显示的信息可能不同),回车后提示:) Current Interleave is 3 select new interleave or Return for current(//这是要求用户选择交叉因子,按回车表示取默认值3,也可输入新的交叉因子值,硬盘的交叉因子一般是3,所以直接回车即可。屏幕接着提示:) Are you dynamically configuring the drive-answer Y/N﹖ Press“Y”to begin formatting the drive C: with interleave 03(//键入“Y”后开始对硬盘进行低格) Formatting ……(//完成后询问是否处理坏磁道) Do you want to format bad track-answer Y/N?   若没有则用“N”回答。屏幕显示:   Format Successful,system will new restart,Insert Dos diskette in drive A: 插入系统盘到A驱动器,即可进行分区,高级格式化等操作来安装系统了。 (2)、通过调用INT 13H中断的7号功能对硬盘进行低格   操作如下: A:\>DEBUG -A 100 -XXXX:0100 MOV AX,0703;(//交叉因子为3) -XXXX:0103 MOV CX,0001;(//0磁道0扇区起) -XXXX:0106 MOV DX,0080;(//C盘0磁道) -XXXX:0109 INT 13 -XXXX:010B INT 3 -XXXX:010D -G 100 这样硬盘就被低格了。 (3)、调用INT 13H中断的5号功能 对硬盘调用INT 13H中断的5号功能只低格0面0道1扇区,而不必低格整个硬盘,从而使低格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具体操作如下: A:>DEBUG -A 100 -XXXX:0100 MOV AX,0500;(//调用5号功能) -XXXX:0103 MOV BX,0180;(//设置缓冲区地址) -XXXX:0106 MOV CX,0001;(//0磁道1扇区起) -XXXX:0109 MOV DX,0080;(//C盘0磁道) -XXXX:010B INT 13 -XXXX:010D INT 3 -E 0180 0 0 0002;(//写入参数) -G 100 2、用DM进行低级格式化
  DM的全名是Hard Disk Management Program,它能对硬盘进行低级格式化、校验等管理工作,可以提高硬盘的使用效率。总的来说,DM具有如下几个功能:硬盘低级格式化、分区、高级格式化、硬盘参数配置及其它功能。
  在实际应用时,dm工具跟普通DOS命令(如fdisk或format)一样,它的命令格式为:A:>DM [参数] 。其中的参数可取以下值:
  <> /M DM软件以手工方式进入,如无该参数,DM以自动方式运行,依次执行INITIALIZE. PARTITIONG. PREPARAFION。   <> /C DM软件以彩色方式执行,即运行于彩色显示器上。   <> /P DM软件以PC/XT方式管理硬盘。   <> /A DM软件以PC/AT方式管理硬盘。   <> /2 DOS 2.XX版本方式。   <> /3 DOS 3.XX版本方式。   <> /4 DOS 4.XX版本方式(仅DM 5.01版有此参数)。   <> /V DM运行于可改变簇长度、根目录项方式。
  在实际使用中常用以下两种方式启动:
  1、A:>DM (自动方式。初始化硬盘时很多参数都用默认值几乎不要人工干预)。   2、A:>DM (手动方式。作格式化时一些参数要人工指定)。
  启动dm工具后,用户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相应的操作,由于它也是以DOS用户界面的形式存,所以使用起来也十分简捷、明了。 3、其它低级格式化方法
  除了上面介绍的两种低格工具外,还有许多其它低级格式化方法。
  1、CMOS中直接操作
  如果主板支持,用户可以直接在CMOS对硬盘进行低级格式化,这种方法非常简单、方便,因此如果可能的话,笔者推荐使用这种方法进行硬盘低格。具体操作方法:在开机时根据系统提示进入CMOS Setup(如果是Award等BIOS,会提示按DEL进入CMOS Setup,如果是Intel主板,一般是按F2进入CMOS Setup),接着在CMOS菜菜单内选择low formatted HardDisk Drive选择,然后根据程序提示进行待低格硬盘,同时回答一些程序提问即可进行硬盘低级格式化。
  2、lformat.com程序低格硬盘
  除了dm工具外,还有一款比较常见的低格程序是lformat.exe,它是由迈拓公司推出的低级格式化硬盘工具。在DOS状态下运行lformat.exe后,程序即启动一个警告界面。在该画面中说明的大概意思是,如果用户使用这个工具时,硬盘内所有数据将丢失,因此推荐在运行它之前备份必要的数据,同时推荐移走所有其它硬盘。如果用户忘记备份数据,而希望退出该程序,则可以按除Y之外的任意键即可,如果用户确认对硬盘进行低格,请按“Y”键。   如果选择了“Y”后,程序将要求用户选择硬盘或者就对当前硬盘进行低格,接着,问答几个提问,即可开始硬盘低级格式化过程

网友:
这个好啊,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这些东西都都只对过去的IDE有效!!SATA无能为力

网友:
lformat.com就是LOW!!

网友(2012-08-15):
还是用软件简单些

网友:
看着咋那么复杂呀..

网友(2012-09-25):
太复杂了,有DM,就可以了

网友:
虽然有些已经过时了,但还是谢了!!!!!!

网友(2012-11-01):
都是针对老的硬盘,新的是不呢过解决的

网友:
新的硬盘可以吗?我回来试试?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