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31跑D1,不上内存报警,

楼主(2012-07-01):
精英P31跑D1,不上内存报警,刷过BIOS/电压,时钟正常

网友:
量一下总线,杀个I/O 要不压着北桥试
同意楼主:
0.0
3.1
同意楼主:

网友:
各电压查一下。内存电压北桥电压

网友:
应该是能亮机了
不信LZ插显示器试试

网友:
应该是bios坏了哦

网友:
给点参数出来也好出主意啊

网友:
可以在亚亚cpu座子撒

网友:
cpu座子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