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能高,但上屏线电源灯就一闪一闪。

楼主(2012-07-01):
不上屏线,灯管能常亮。一接屏线,屏幕不亮,电源指示灯就一闪一闪的。是不是驱动板问题?
电源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你输入信号看还闪吗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液晶屏

网友:
换个试一下
同意楼主:
5.0
PoohBear
同意楼主:

网友:
你输入信号看还闪吗
还闪的。。

网友:
我修过好几个都是驱动板问题,接上屏线,屏供电就没有了

网友:
不接屏的时候测一下屏排线上有没有5伏屏供电如有5伏就检查一下屏电路是否有短路存在。

网友:
屏短路会这样的.还有电源带载不良也会如此,没法只能一样样试着判断

网友:
高压没问题,只有换驱动板试试了,应该是有地方短路,好好查一查,修好了,说一下哦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有元件损坏造成带不起负载吧

网友:
有能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驱动板 有原件不良

网友:
先看看主板软体,刷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