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06 北桥缺供电 导致北桥巨烫维修

楼主(2012-07-01):
拿到机器  上电看电流  1.2A轻微跳动   感觉上是没跑码的   拆机 上电 测各个电感上电压 待机3V 5V  内存1.9   0.9  1.05  1.5在电感上 都能测得到   但手摸北桥 哎呦  那个烫啊  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打北桥电容的值   也都正常   心想不是短路   那就可能是  缺供电了    打开图纸看  p1.5v经过B6供到北桥  实测B6上无电压   追查P1.5V来源是由P1.5V_AUX电压经QF511转换来的   QF511要导通  4脚需为低电平(QF511是p管)  实测4脚1.5V   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QF510导通将QF5114脚电压拉低  测QF510的1脚  无电压   R656 两端均无电压    问题就出在 KBC_PWRON没有        追查KBC_PWRON是由EC 113脚发出    实测ec的113脚有3.3V    用蜂鸣档一测   113脚到R656断线了  懒得跑线了    直接飞线   上电ok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好清晰啊。直冲故障点!

网友:
幸亏是你手摸了,要不然会干显卡的

网友:
  挺少见的故障!

网友A:
为什么北桥缺某项电压会发烫呢,。

应为 桥也是有功率的 ,p=u*i 他的p是固定的 u变低了的话,那I肯定就得高了, I越高芯片就约热 I=电流 U=电压

网友B:
缺电压桥发烫的原因   我也说不太清楚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很多桥都有这个现象   不光北桥  南桥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缺电压桥发烫的原因   我也说不太清楚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很多桥都有这个现象   不光北桥  南桥也是

是的,这种现象较多,但到底是为什么呢?有的说是输出性短路,有的说是输出阻抗发生变化的原因。总之,不清楚怎么回事?

网友:
修得不错,思路很好,

网友:
不错,看来经验比较老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北桥缺某项电压会发烫呢,。

应为  桥也是有功率的  ,p=u*i    他的p是固定的  u变低了的话,那I肯定就得高了, I越高芯片就约热
I=电流    U=电压

网友:
这理论解释的不通。三者均为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