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虹显卡短路,是哪坏了。

楼主(2012-07-01):
一块七彩虹2600XT显卡发生短路故障,插到主板上就全系统保护断电,送去修理,给换了两个内存供电的场管,结果还是短路,插上就断电保护,告之是芯片损坏。我拿回家后把主供电的芯片焊下,测量供电线路对地电阻只有0.02欧,后又把散热器拆下,测量芯片上的电容,有几个电阻都是零,这是否说明主芯片短路损坏了。

网友(点评):
跟你说了也没有 看你的注册时间 自己的显卡坏了 还是找专业的维修人员修吧

网友:
您测量下场管过来的电感对地阻值,和显存供电电感,看是显存短路还是GPU短路

网友:
lgx
同意楼主

网友:
七彩虹的显卡不好,修复的成功率很低。
前段时间修了批七彩虹9300GS的供电都正常,芯片也加过,跑码都过了就是不显。
修郁闷了!!!

网友:
是零了就肯定短路了,不为零不短

网友:
12V短路你测量芯片干什么?如果是芯片短路了,也只是核心供电无输出而已,怎么会让12V短路呢。思路差远了朋友

网友:
    核心阻抗本来就低, 普通表测试不准的, 按好的处理, 修供电

网友:
主芯片开路 可能坏了 你植株看看 还开路不 在侧场效应穿没有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用打电压的方法确定短路点

网友:
应该是主IC坏了

网友:
桥上的电容都短路了。。估计就是桥坏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加不上,一加电就保护,全系统断电。

我是说用调压器加电压。

网友:
可以看看是不是电容击穿引起的短路,笔记本供电部分遇到过两例。。

网友:
短路应该查才到,只是能不能修好是一回事了

网友:
  桥坏可能性不大  测测管子

网友:
场效应管 坏没有 主芯片还没有

网友:
我这里还有一台呢,搞到现在还没好!!!

网友(2012-08-05):
可能是电容导致的,12v的线上有大的贴片,吹下来量量、

网友:
最开始问题应该好处理,只是短路,你若把电源IC焊下再上机,接下来就是坏核心.

网友:
首先测12V是否有短路,有12V短首先查显存 核心供电的上管,如果上管无短 就要查12v电路中的电容只有一个一个排除了。12v不短的话要测显存供电电感的阻值,如果阻值为0代表显存供电短路然后排除故障。还有就是很多电源IC芯片损坏也导致开机保护。这是一些维修的小思路,写的不全面希望帮到你。

网友B:
你说一批?  像很多显卡一起拿来  没包好  很容易就掉件  你还是仔细看看吧

网友:
芯片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是不是供电管 烧了

网友:
芯片上的电容都0 了。。那肯定是挂了。。

网友:
有可能是贴片电容击穿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一批?  像很多显卡一起拿来  没包好  很容易就掉件  你还是仔细看看吧

他的是包装好了拿过来的,掉件的事不会有。
他们是工厂做测试用的经常插拔,怀疑可能是金手指那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