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bios界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7-01):
i3主机电源误拨到110电压档烧坏。换电源后BIOS界面就是这样。修过这个故障的大师指教一下呀。谢谢!

是显示器不兼容,换台液晶显示器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显示器恢复下自动设置看看
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把bios重新刷下

网友:
先放点  不行在刷bios

网友:
BIOS的问题,刷BIOS吧,没其他的问题

网友:
刷BIOS 吧,再不行就换个BIOS芯片

网友:
同意刷BIOS

网友:
如果你现在测试的显示器没有问题,那换个显卡试试,是集成的话,那就只能刷BIOS了。

网友:
显示错误 是显示器不兼容吧。 介意换个显示器试试。

网友:
是啊!是显示器不兼容,换台液晶显示器好了。谢谢!

网友:
是不是其他界面也这样,是的话就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换BIOS芯片,重写数据。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设置的事情啊

网友:
谢谢大家,是显示器不兼容,换台液晶显示器好了。谢谢!

网友:
换个显示器试试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显示器不兼容啊,

网友:
一看大头显示器,就容易这样! 低分时,和高分时,比例占的不一样!

网友:
换显示器试试

网友:
这样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呀?
为什么说是显示器不兼容呢?

网友:
学习了 赚分  走人 谢谢楼主分享答案!

网友:
换个BIOS先!

网友:
主板的问题不支持吧.

网友:
进来学习的,看完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