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2-07-01):
            客户拿来一张华硕主板维修,进不了系统,不用硬盘,用U盘启动走到windows就不走啦     ?                                       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和桥 、IO有关系吧

网友:
你的是什么型号。什么都没有说明白

网友:
是不是BIOS有问题

网友:
多半南桥问题!

网友:
可能是IRDY的问题

网友:
换个南桥吧

网友:
声卡网卡,。IO 桥

网友:
先手摸下芯片温度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下嘛

网友:
南桥排除了没有?

网友:
南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