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82s f80s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2-07-01):
这是2次进醋机器,水进到io和bios上面,裸机不插内存电流在0.95到1.1A之间不断地跳变,插上内存,就跳变一次,然后电流到1.2A就不动了,初步怀疑,已经过了内存,换了个io问题一样,没编程器,刷不了bios,记得以前跟这个问题差不多的,我换了个显卡就搞定了(ati),这次加热了下显卡没用,还是觉得进水这块问题,有谁遇到过。。。

网友:
SIS芯片组的就是难搞啊

网友:
这就不好讲了,只能靠楼主自己观察,排除,要是我的话,既然电流跑到这了,量量其他电压是否正常,一些信号都有没有,要不弄个假负载试试,复位,时钟都再测测

网友:
问题说详细点吗! 你是待机电流就上了,0.95还是,正常开机,跑到0.95的呀! 一般机器,待机电都很低,在0.01 左右。不等!

网友:
有可能还是液体引起的。

网友:
  有图纸吗或地址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