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61不跑马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7-01):
做的是北桥,按一下南桥北桥H8都会跑马,最后重植了北桥,弄上去还是不跑马,是哪的问题呢,求高手帮下新手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这个不是CPU没工作吗?

网友:
H8  你按住北桥 能通过 自检不?

网友:
南桥虚焊了吧

网友:
也有可能H8芯片虚焊

网友(点评):
都是也许,唉

网友:
你再仔细查一下,若确定每次按南北桥这一块都会跑码,先查一下能查到的一些信号要是没什么明显部题就把南桥也拆下来执球重做了,若还不行,再查一下其它的

网友:
北桥重做了?

网友:
有腐蚀的地方吗?最好不要扩大问题,继续重值球。看有没有掉点。

网友:
南桥从植株看看吧

网友:
加焊下H8,,,换个南桥,修机子不能扩大原故障  否则麻烦就大了

网友:
你的不跑码是CPU不工作吧!看看有到复位没

网友:
这个真的是CPU没工作,上假负载看看CPU工作条件吧

网友:
一半按着跑马的话 估计后面有短线

网友:
做桥就麻烦了吧?我是新手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