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显示器一闪既灭

楼主(2012-07-01):
今天客户拿过来一台现代显示器说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显示,通电后接主机开机,发现亮了一下下,然后马上又黑屏了,显示器灯一直为蓝色常亮,拆开显示器发现有被修过的,后面看到电源接地的螺丝没锁上,锁上去也是一样,请问各位大侠这种一般是哪里出现什么毛病,哪里坏啦?

我修过一个,灯管,高压板都坏了
先测灯管是否正常 然后在去保护
用专用测灯管的工具测一下灯管有没有坏
先去保护看下是不是灯管坏了
高压板,灯管

网友:
首先检测高压和灯管是否正常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外接高压板试灯管若0k。就是高压板的问题否则就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你也不会修,还接的干么

不会修的就不接,估计永远也学不会了,就算最后修不了,也可以找会修的修,赚个差价,就算赚不了差价,也可以看看别人怎么修的么,你说是不是呢,呵呵
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的,不得一点点学吗。学习就是进步。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修,我想进论坛问问大家经验,少走弯路

网友:
这是显示器最简单的~问题主要是高压和灯管问题。

网友:
买一套新的整套换上去,再收他150块钱,多方便啊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眵些,改通用高压板,

网友:
只要是搞维修的人都知道这种故障不是灯管就是高压的问题,还要上来问大家的经验少走弯路,你那条弯路已经弯回家了,有你这时间上来问都已经修好了。

网友:
8楼说得对,这情况是很常见的高压故障,还问,洼!!!!!!

网友:
目测电源高压板上电容没鼓包的 直接用带架的灯管测试上下灯光 问题就出来了
一般都是上面的灯管有断线或者灯管坏了的
早上刚修了一台现代22的就是上面灯管坏了 直接换了带架的灯管 收了80块之前以为是电容鼓包 报价低了换灯管不知道大伙都是怎么收的?

网友:
10楼正常,我一般也是这么收费。

网友:
改张通用高压板!不会改了!换张一体板也OK!

网友:
先测灯管有没有问题,然后换高压测!

网友:
你这种水平   连怎么检测都不知道  还敢接  真是高手

网友:
改个通用的高压板试试看

网友:
换通用高压条

网友:
呵呵呵  ....又学一招 ,谢谢  各位

网友:
改高压板稳定点

网友:
应该是高压包或者灯管的问题。先外接灯管看看。
我在论坛见好多人遇到灯管问题,怎么都做保护啊?难道人们不换灯管吗?

网友:
现代的机器,高压板坏的可能大一些,直接外接高压板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