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2-07-01):
有个X61 的机子     有事开机0.60左右就自动掉电     有时能进到系统 掉电   有事刚亮机就掉电   就是不定时的掉电       (散热我重新做过   不会是散热的问题 )       裸板外接也是一样的不定时掉电   有哪位大侠 碰到过 修好过的  请指点下 谢谢

网友:
IBM 的机子 对温度比较敏感   查下TB 芯片吧

网友:
保护性强 温控芯片 电阻

网友:
是不是哪里虚焊造成
,用力压压哪个部位试试

网友:
温控,电压

网友:
掉电的问题难修啊。同意楼上的,先看看温控和电压吧。

网友A:
温控芯片检测温度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芯片检测温度太高了

请教下  温控芯片测那个脚    多少V 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