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 V5000 的图纸 加急!加急!

楼主(2012-07-01):
一台康柏 V5000这台机器大家应该都知道的  开机正常

  耳机有声音 但是本机没声音   几多次试机在拔出耳机插头的时候本机音响会响1~2秒钟左右

声卡 功放都换过了 音频接口也曾换过几个  故障依旧

  特此附上图:

  声卡一般伴随着晶振的 但此机器没有找到

此故障修到此处 没有了思路

                                          烦请高手指导一下   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音频口的一个引脚发现有断线的不知道有没有用
如果谁有图纸的还请兄弟们上传一份 发我邮箱也成1129330249@qq。com

网友:
是不是检测信号不良啊?如果检测信号不良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点评):
张兴旺,我们同学哦!你注册好早哦!怪不得你学得那么好。

网友:
南桥加焊试下

网友:
  看现象应该是音频接口的问题,不知道焊接的是否完好?

网友:
顶上,期待楼主早点分享原因

网友:
那根线断了应该有关联的。补上去试下啊。。检查耳机接口是不是一直为低电平。。不插耳机是高电平。插了是低电平。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你试下。。。

网友:
那根引脚不知道有没有用 望众兄贴上图纸  目前没有思路

网友:
怎么没人上传图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