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开机掉电

楼主(2012-07-01):
这种东西还用问吗?AMD的北桥坏,intel独立的就是显卡了呗,

同意楼主: 1.8 反对楼主: 5.0

网友:
lgx
同意楼主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看电流像是显卡

网友:
嗯,这个北桥超垃圾的,换改良的吧!换板还是会坏

网友:
显卡拆下来还掉不掉电。。

网友:
2楼说的很对,3000系列一般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同意2楼。    自己摸索摸索吧 ,这个机器不要保的时间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