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1):
今天接到一台hpv3000没声音,看了一下是没认到声卡,拆机量了一下供电正常,开始换声卡,换后故障依旧,上论坛看了一下原来这款amd三桥合一的板有个通病桥虚焊,加焊后故障坚决。
通病
同意楼主:
5.0
①辈子守擭妳
同意楼主:

网友:
三合一的桥 加焊也是用不久的,并且很容易热坏!不想其他的芯片随意加焊!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触发!
同意楼主:
3.3
自力更新
同意楼主:

网友:
平凡最美
同意楼主:

网友:
电脑没有脑
同意楼主:

网友:
我以后不买那种三合一的

网友:
声卡的电压时钟和复位都正常吗 查一下这些信号
同意楼主:
0.0
jydzw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