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845的老机子,当代码A1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7-01):
磐正845的老机子,当代码A1是神马问题,遇到过没,

网友:
- -!太笼统了吧。各路供电好歹给一下。或者桥虚呢……

3.1

网友A:
那A1是不是开始跑码就当那,如果是就是内存条

网友:
这种板子桥易虚汗

网友:
把全板的电压,时钟,复位以及AD线全测一遍看看,再就是刷下BIOS。总之这问题不太确定在哪,

网友B:
是一开始就A1吗?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条的问题

网友:
不是开机直接跳A1的话,一般是内存的问题。另外478的u坏的话也会跑A1,楼主注意一下!

网友:
你这A1 是什么时候跳出来的  说清楚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A1是不是开始跑码就当那,如果是就是内存条

内存代码C等等的已经走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开始就A1吗?

是跑到A1的

网友:
应该是没过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