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苹果上网本不显示,但能听见进系统声音

楼主(2012-07-01):
此机拿来是不显示,但有进系统的声音,心想应该是北桥虚了吧,拆机,测试,把内屏线去掉,插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再量屏接口电容,有3V,接口应该是好的,这样就不像是显卡问题了,正好手里有一个烂屏,右下角还能显示,接上后显示正常,原来是屏坏了,报换屏,客户同意了,修复,给新手个指导意见。高手略过,

网友:
接纳建议。。会注意的。

网友:
下次注意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