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241P开机档代02求助

楼主(2012-07-01):
进水机,板号:LA-4241P。刷过论坛上的BIOS。来时能触发电流0。12A 不动。测到R604坏,换了后开机电流上到0。60无跳变。 电感无短路 电压全正常了,0。9VS 1。05VS 1。8V 5V 3V VCORE 都有,上诊断卡,代码02 或者是20,前面没有别的代码。直接02换过CPU和内存,求指点。

网友:
应该是桥下面有腐蚀导致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