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鲁大师检测的“主板温度” 请问主板上的温度传感器在哪?

楼主(2012-07-01):
用鲁大师检测的“主板温度”  请问主板上的温度传感器在主板的什么地方,电路符号是什么,外形一般是什么样的?谢谢!

是不是集成在南桥内部或北桥内部了????

用鲁大师检测的“CPU温度”

现在的新型CPU温度传感器是集成在CPU里面了-----P4以后的CPU都是集成在CPU里面了吗???

显卡的温度传感器在显卡的GPU内集成了吗?

网友:
  显卡传感器分内部,外部传感器, 高端显卡有4个传感器

网友:
鲁大妈看全世界的电脑都有毛病

网友:
3.1

网友:
应该在主板的桥里面集成把

网友:
这个还真不清楚  知道了   回复下吧

网友:
只要不死机 不掉电不用理会 有些主板用老鲁不行的

网友(点评):
我也遇到过。。。

网友:
老鲁是不行的!。但是很想知道这些温度传感器在什么地方,期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七彩虹的传感器不知道是在哪里的呢??/

网友:
很多集成在IO里面的吧

网友:
I/O吧,67/68/69是测温度的,

网友:
在CPU内部的哇

网友:
在主板上    标志RT 的电阻

网友:
台机板的,主板温度检测 就在IO旁边 , 有料号的话,会写着 RT ,外形和普通贴片电阻差不多,当然 有的外形会和贴片电容差不多,  CPU 的温度检测 在CPU 内部, 显卡也 是,在芯片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