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kc t2208 屏型号是 m220z1-p03 这个用什么驱动板

楼主(2012-07-01):
请问hkc t2208 屏型号是 m220z1-p03 这个用什么驱动板 请发给兄弟 程序和软件 谢谢了 给下载地址也行

网友:
用通用的驱动 板试试,应该可以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5351-1-1.html
这个就是。。。

网友:
我手里 也有这个。 驱动板故障 用几个小时黑屏 换通用1680*1050 解决故障。
唉----测试一次要几个小时 很累啊。

网友:
乐华NTA91B的驱动板也可以
同意楼主:
4.0
尽人事知天命
同意楼主: